联想g470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6-06-20):
一联想g470大短路,拆电容后,开机一切正常。    关机后又开机了,软关机 开关关机 强制关机 不插开关板关机后都会重启。关机后开关板到ec电压无跳变,ec到桥有高低高跳变。       开机后断开ec到桥的线,还是会重启,     ec117脚电压有跳变,桥3.3v不变还是会重启,换了4个ec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      这什么情况?请各位大虾支个招

网友:
怎么感觉是软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会说这是软故障吗

我没上硬盘   开机显logo就关机还是一样   是什么软故障   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上硬盘   开机显logo就关机还是一样   是什么软故障   bios吗

记得老师有讲过啊,看你也是大神,

网友:
没注意呀,我只听过远程的可   都是按时序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老师有讲过啊,看你也是大神,

没注意呀,我只听过远程的可   都是按时序讲的

网友:
bios和ec都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下WAKE等信号

网友:
开关板  和南桥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C:
之前修到过 2台  一台 是南桥的BIOS  还有个是换的  南桥

网友:
开关板拔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有漏电呀

网友:
这就就得好好查一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到过 2台  一台 是南桥的BIOS  还有个是换的  南桥

南桥和ec的bios都刷过了,桥是hm65的  要换还要发货

网友A:
版主大大能具体请教下吗

网友:
就是一个唤醒信号,网卡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大能具体请教下吗

网卡的 唤醒 该信号异常会导致这个故障 你可以查下 仅供参考

网友:
装个系统 如果不行 查下网卡唤醒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