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660 GPU 显存量了都没电压,但是核心发热。是什么坏

楼主(2016-06-20):
影驰gtx660 GPU 显存量了都没电压,但是核心发热。是什么坏

网友:
核心跟显存供电都是分开的

网友:
供电没产生 核 心发烫    有可能是GPU供电产生了  但是被核心拉低了   核心短路了

网友:
我也有个映众GTX660不出内存电压,gpu电压1V左右,内存电源ic是RT8101,只有1脚和5脚有12V,无开启电压,无图纸,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