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I5-D2半小时准时超级强大的ME掉电求助

楼主(2016-06-20):
机型:机械师M510A-I5-D2,板号蓝天6-71-WA500-D02A
配置:PGA I5-4210M,非板载2*4G内存,BGA GTX850独显
同行故障描述:客户用着用着自动熄火,发觉底部非常烫手,再开就开不了啦啦
检测:按开关没反应、下电池接可调0.03变为0.000,初步分析短路保护状态。
维修:拆机打待机供电电感PL9-VDD3阻值为0

      PL8-1.05V_LAN_M阻值为0

      其他阻值正常,断节点PJ38/PJ28,分出后级负载短路,在后级烧机桥发烫。

      拆桥SR17E,阻值恢复正常,通电VDD3已经正常产生(此机VDD5是触发后出的),换桥       后正常跳变电流1.2亮机,进BIOS进PE进系统似乎正常。

      关机后装起来,烤机半小时左右掉电,马上开机又半小时左右掉电。
疑难杂症处理:1、测试温度正常,2、重装系统,3、进PE,4、进BIOS同样半小时掉电(貌似装了计时器一样)
              5改BIOS原机备份ME为9.1.0.1120,用同版本ME替换无效,用不同版本替换依旧,宝宝咨询没能解决的BIOS。
              6、论坛下载BIOS,机械师吧下载U26/4M,故障依旧。陷入困境!!!
正常BIOS界面
驱动1个打不上
求助内容:有无遇过这现象?怎样解决的?难道是全新的桥没注册的?难道修到这又要放弃?
          论坛案例不少这样的故障,但不知解决没有?希望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发表各自的看法。
最后附上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Intel搞的ME起什么作用的?烦人
蓝天代工高端机器出问题太多,而且都是桥坏多。

网友A:
如果用原机 的程序开机慢点,进系统会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原机 的程序开机慢点,进系统会不会掉电

原机的一样,改写的一样,并且准时半小时

网友B:
换的是同型号的桥吗?
7系列的HM70有上酷睿CPU半小时掉电的毛病,8系列的不知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是同型号的桥吗?
7系列的HM70有上酷睿CPU半小时掉电的毛病,8系列的不知有没有这种情况

同型号的SR17E,HM86的桥,你别说我还想换个SR17D的HM87的来试试

网友C:
ME驱动装不上,原机备份的BIOS用不了,只能找原厂BIOS了

网友D:
是不是之前短路还烧了别的地方 不行再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之前短路还烧了别的地方 不行再换个桥试试

换桥后全板无发现供电不正常,包括二级供电。进系统各功能正常使用,跑3D不掉电,温度压力测试不掉电。是时间到了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驱动装不上,原机备份的BIOS用不了,只能找原厂BIOS了

原机备份的可以用,也是半小时准时掉,合成BIOS也是一样。
进BIOS显示没识别到ME的版本N/A

网友:
桥旁边有个电阻坏了

网友E:
我一架DELL换完SLJ8E也是用一会掉电改了几个BIOS都不行

网友:
有这可能,电阻太多,在哪?帅哥可否告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架DELL换完SLJ8E也是用一会掉电改了几个BIOS都不行

后来修好了没有?怎样修好的?都是疯狂ME惹得祸。

网友G:
这位兄弟,我帮你改了一个,你试试吧。及时回复我! 机械师M510A-I5-D2 修改蓝天ME

网友:
ME程序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位兄弟,我帮你改了一个,你试试吧。及时回复我!

多谢兄弟的热心,我已刷了在烤机,但是BIOS里面还是显示N/A不能识别

网友H:
是的,老板
有无解决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后来修好了没有?怎样修好的?都是疯狂ME惹得祸。

还躺在哪里呢还是ME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躺在哪里呢还是ME问题

不唤醒he?辛苦修好卡在这不服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多谢兄弟的热心,我已刷了在烤机,但是BIOS里面还是显示N/A不能识别

坐等你的测试结果!记得及时回复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坐等你的测试结果!记得及时回复我。

够准时刚掉电30分钟

网友:
8系列的不知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进行尝试方法:下电子放电,拆ME2M和主4M,先刷好ME/2M装上后,上电子后再装上4M试试

网友G:
还是掉,那我必须建议你再换一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掉,那我必须建议你再换一个桥。

有这打算,再订的桥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老板 有无解决方案?

你这大老板,正想问你来着,你肯定知道怎么解决的,是不?

网友I:
跟原BIOS合成下是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原BIOS合成下是下

嗯 好的,谢谢兄弟的支持。

网友J:
看评论比较精彩,坐等楼主最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评论比较精彩,坐等楼主最终结果

老板,我的没修好椰,不精彩

网友K:
这ME的我们学校老师都i没教过,【迅维】的书里也看不懂,等你修好给我们看哈学习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ME的我们学校老师都i没教过,【迅维】的书里也看不懂,等你修好给我们看哈学习哈

你买一本迅维出品的《BIOS合成不是事儿》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你说得太好了,总结得不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买一本迅维出品的《BIOS合成不是事儿》就明白了

么ini说的那本书卖哈我看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么ini说的那本书卖哈我看了的

没事,一般不会不会遇到这故障,遇到这故障就会了。或者论坛求助,很多热心人会为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事,一般不会不会遇到这故障,遇到这故障就会了。或者论坛求助,很多热心人会为你解决。

恩一般都搞得懂你发的这个疑难杂症是难,我都看不懂

网友M:
合成以后怎么样,还是半小时掉?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合成以后怎么样,还是半小时掉?

一样一样的,星星还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这破机器,鲁大师跑分14W多,淘宝买板1K多

网友N:
这样的高端机让人烦心啊,还不如修个老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的高端机让人烦心啊,还不如修个老爷机

是的,不修又没酒喝又没烟抽,怎么办哦?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个蓝天代工的 未来人x611  开机报警不显示  显卡拿掉能显示 单一直报警 滴滴滴的。。bios电池放电就好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O:
这半小时关机  还是在换个桥吧  最好找个二手的。。  新的 坑货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半小时关机  还是在换个桥吧  最好找个二手的。。  新的 坑货太多

换换换 苦苦苦
刚到一个桥打上后没通电打值短路的

网友P:
遇到过桥坏了的 但是是不出发 这个笔记本的桥容易坏

网友:
我上回也遇到一台Y410P的是BIOS坏了,BIOS没备份,刷完后,30分钟准时掉电,上淘宝问了,没有原BIOS都没办法,最后有一个商家发了一个,我刷了之后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Q:
蓝天的BIOS确实是专用的ME 我试过合成的不行  但没有遇到过掉电的  就是亮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Q:
蓝天的BIOS确实是专用的ME 我试过合成的不行  但没有遇到过掉电的  就是亮机慢

在换第三个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Q:
蓝天的BIOS确实是专用的ME 我试过合成的不行  但没有遇到过掉电的  就是亮机慢

是的,好怪的哦,已经很多人遇到过的了,神州的、未来人类等等都有的事

网友:
这种桥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坐等结果,这个问题还没见过

网友R:
按理说如果是ME的问题,更新下应该就好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P:
遇到过桥坏了的 但是是不出发 这个笔记本的桥容易坏

是的,相当容易坏,桥上连个散热片都么有的。

网友:
半小时的意思是一定要经过现实世界的半小时。
还是说,开机,把时间调快25分钟,然后过5分钟后也会掉电?也就是只是通过系统时间计算的。
如果直接调整超过半小时,是不是还要加上半小时才掉电?
好奇问一下。

网友S:
是真的要经过真实的半小时。
还是只是系统时间半小时?
例如,开机调整时间到25分钟后,再过5分钟就掉电吗?
如果调整到40分钟后呢?是直接掉电,还是不掉点,还是继续+30分钟后掉电?
好奇问一下。

网友T:
蓝天貌似官方会提供bois 吧! 难道不更新me 部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是的,相当容易坏,桥上连个散热片都么有的。

换下试试 不行再说 不然还是抱着主板

网友U:
这个驱动官网有的吧,我记得这个有的机器可以用驱动精灵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蓝天貌似官方会提供bois 吧! 难道不更新me 部分?

是的,只更新4M主BIOS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S:
是真的要经过真实的半小时。
还是只是系统时间半小时?
例如,开机调整时间到25分钟后,再过5分钟就掉电 ...

跟系统时间拉不上号,管理引擎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P:
换下试试 不行再说 不然还是抱着主板

第一个无铅全 新,出这现象。第二个没上电是短路的。不知还要不要再换,价钱不给力,先修其他机器。

网友V:
我是不会修,但是修好后出现了其他故障,我会一一进行排除,排除不出来我就会往前推前面动了什么这思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驱动官网有的吧,我记得这个有的机器可以用驱动精灵大的

驱动问题在BIOS在PE不掉电的。
话说这官网,也是一怪,海尔?蓝天?都没这型号。好像是天MAO下单,蓝天制造网购机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V:
我是不会修,但是修好后出现了其他故障,我会一一进行排除,排除不出来我就会往前推前面动了什么这思路 ...

排除够多了,缺件不可能。这种板桥的每一个模块供电都有小电感在背面,电感阻值正常供电正常。拆桥打点累吧?都做过了,相当准时的半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R:
按理说如果是ME的问题,更新下应该就好了的

更新过了,我这也是第一次遇到,想搞清楚吧,价格不给力,搞不好还要亏。不搞好吧,悬念在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除够多了,缺件不可能。这种板桥的每一个模块供电都有小电感在背面,电感阻值正常供电正常。拆桥打点累 ...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me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W:
合成的显示N/A,说明合成不成功,ME文件有1.5M和9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合成的显示N/A,说明合成不成功,ME文件有1.5M和9M的。

也不能说合成不成功吧?ME有1.5M和5M的吧,还有更小一点的,MO见过9M的。
机器一个2M的ME+4M的主BIOS

网友:
淘宝找找啊

网友:
很久没见过你了
淘宝找过了问了,自己也改过了。

网友:
看来高档机是真不好搞啊1

网友X:
很多换完南桥就得刷bios而且很多还不好使,真的是很伤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很多换完南桥就得刷bios而且很多还不好使,真的是很伤人啊

是的,多数换桥后合个BIOS就了事了,这不明不白的故障,继续换桥吧,担心一个样就亏多了。

网友Y:
最烦这种到,嘴边的肉,居然吃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最烦这种到,嘴边的肉,居然吃不进去

是的,主要还是要买桥,一个不行、二个不行、三个不行成了拦路虎,如果手头有好板的桥那就好办了。

网友Z:
我搞一台蓝天的也垃圾

网友AA:
LZ换过BIOS芯片吗,碰到过BIOS芯片本身坏的也能刷进去也能亮机就是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A:
LZ换过BIOS芯片吗,碰到过BIOS芯片本身坏的也能刷进去也能亮机就是会出问题

换过了,感谢你的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搞一台蓝天的也垃圾

蓝天本子配置都不错,这本鲁大跑14W,分辨率1920*1080的,市面上现在及以后会很多这类型机器。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个蓝天的板子,i7 4710m,gtx860m的牛逼的很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and enthusiastic foreign friends.

网友AB:
会不会是 温控什么的。。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会不会是 温控什么的。。查一下

温控不会这么准时掉,温控不会掉电后可马上开,压力测试没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F:
跟系统时间拉不上号,管理引擎故障。

这些我不懂,只是好奇准时半小时掉电,那不管什么故障应该都有一个时钟作为标准。
那这个管理引擎是以什么时钟作为标准?内部的?所以说到底还是EM固件或者硬件坏了?
那就只能继续更换这个新片喽?更换过不行,继续,还是不行,那这个掉电的时钟一定在别的地方吧。

我瞎扯淡的。赚分。

网友AC:
我以前求助都有你的正确回答,可你这问题实在是。。。。。
你这个确实头痛。。我也不懂。
希望你修好。。。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AD:
希望你修好。。。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以前求助都有你的正确回答,可你这问题实在是。。。。。
你这个确实头痛。。我也不懂。
希望你修好。。 ...

感谢有你及各位的关爱,求助也得到大家的关心、加分、鼓励、支持。感动又感动

网友:
找个料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希望你修好。。。等你的好消息。。。

没修好,机器装起来准备交还客户,不能公布答案了,没料板好桥,再次订桥伤不起。

网友:
感谢你的厚爱,找不到这么新的料板。不修,换个机子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些我不懂,只是好奇准时半小时掉电,那不管什么故障应该都有一个时钟作为标准。
那这个管理引擎是以什 ...

没有,别误会,兄弟。
能这么用心的回复,怎能说瞎扯淡呢。

网友AE:
哈哈。菜鸟飘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哈哈。菜鸟飘过  。。

都都都飘着过了,还菜鸟?你背上的娃讨人喜欢。

网友AF:
供电不正常居然能用起来,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供电不正常居然能用起来,神奇

这机供电正常
供电不正常也分模块,有些模块供电不正常也能亮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蓝天貌似官方会提供bois 吧! 难道不更新me 部分?

好吧.....
只能祝你好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得太好了,总结得不错。

你那个机子问过赵老师他们没,他们咋看呢,这机子疑难杂症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无铅全 新,出这现象。第二个没上电是短路的。不知还要不要再换,价钱不给力,先修其他机器。

换这个我一般报价360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P:
换这个我一般报价360左右

机器已经退,不想再弄,蓝天的板也经不起折磨的,上上下下就算好了,也不耐用,因为板子好看不耐热不及广达代工的高端机。故障原因要么桥要么蓝天专用ME。

网友:
楼主技术高 我插不上嘴

网友AG:
这种问题真是最烦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种问题真是最烦人了

因为我自己水平不够或者淘小二的东西不干净吧,烦人的机器使人进步!

网友AH:
亲,你别折腾主板了,主板好好的,你只需换一枚U就行。intel的原理不清楚,但在下试过换U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已经退,不想再弄,蓝天的板也经不起折磨的,上上下下就算好了,也不耐用,因为板子好看不耐热不及广 ...

我搞的几个都没回来 都是这个型号的 都是待机偏大 桥发烫

网友AI:
在蓝天官网下载一个试一试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换个桥

网友:
还是想法找原厂BIOS。重刷me

网友AJ:
有可能是主BIOS有部分损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亲,你别折腾主板了,主板好好的,你只需换一枚U就行。intel的原理不清楚,但在下试过换U可行。

没折腾了,一般机器超过3天就放弃维修。除非客人愿等和价格到位。
4代的U不便宜,没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在蓝天官网下载一个试一试

蓝天官网找不此BIOS,机械师吧下载过主BIOS,没找到ME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有可能是主BIOS有部分损坏呢?

主BIOS应该没问题,在机械师吧下载过主BIOS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6-08-01):
换CPU也不行。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机器  断电  有时开机断   有时进系统断  有时用半天不断电

网友:
合成ME如果好用就发下,单独发一下,这样给其他童鞋们少走些弯路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Flash版本的BIOS,楼主可以试一下,此bios支持DOS下刷写,未测试是否支持编程器,您可以自己研究下。
DOS下刷写如下:1、外接适配器+电池电量>50%;2、开机进入纯DOS,先刷Flashme.bat,完成后,机器自动关机;3、开机进入纯DOS,再刷Flash.bat,完成后,机器自动关机。

网友:
准时掉电要好好查一下,找到问题好解决。

网友AK:
这两天遇到一颗华硕X550C 和你这个一样的情况  我的是进了水了  没图纸 之前没把板子修好以为桥也坏了 换了桥还是不行 后面 把板子修好了  就 半个小时掉电   刷BIOS 无效 把原桥换回去还是半个小时掉电    伤心  我怀疑 会不会是 每个桥有一个id 需要写进BIOS  ME 固件才能识别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K:
这两天遇到一颗华硕X550C 和你这个一样的情况  我的是进了水了  没图纸 之前没把板子修好以为桥也坏了 换了 ...

修改ME,或者买个原厂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改ME,或者买个原厂BIOS试试。

今天换EC  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是直接买的工厂ME程序,刷上去就好了,不需要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改ME,或者买个原厂BIOS试试。

你好。你的是什么问题换EC好了?

网友:
去年修过一台待机3v短路换桥后亮机有点慢直接给客户用了。。。没有发现掉电的情况,记得是机械师四代i5的。。。我等下找下图纸看是否是同一款机器?

网友:
已确实是同一款机器,换了桥没有掉电。。。

网友AL:
楼上哥们说换完桥不掉电,那楼主你那台会不会是3v5v滤波电容的问题呢,见过滤波电容问题导致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上哥们说换完桥不掉电,那楼主你那台会不会是3v5v滤波电容的问题呢,见过滤波电容问题导致掉电的

电容不会这么准时的

网友:
估计还是ME程序问题

网友(2016-09-11):
请问你的认独显吗?我的换桥后不认独显了

网友:
官网有没有提供ME程序?

网友:
后面 怎么样

网友:
后面不怎么样,加价修谈不成,放弃。亏损2个桥。
前天遇到ASUS X45VD也是半小时准时掉,故障现象一个样。

网友:
怪可惜的啊

网友:
没什么可惜的,这不  常有的现象吗!

网友:
ME要用没有初始化过的   你用别人备份的肯定不行  需要合成bios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用原厂的BIOS来解决,

网友AM:
在系统 里面升级下官方的 BIOS 看看。。。 反正有半个小时 升级BIOS 够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在系统 里面升级下官方的 BIOS 看看。。。 反正有半个小时 升级BIOS 够用的了。。。

3月前的事了,机子可能回炉了。
试过的了,DOS下更新成功后重启不跑码的。ME处处的。

网友:
@广州迅芯科技 首先这个驱动无关紧要!只有商务机才用到此功能!第二:如果实在纠结这个驱动 替换ME无效 需要再更换桥!

网友AN:
如果原机是SR17E 那就用其他的桥去替换!再修改ME文件就OK!

网友AO:
今天修到和你一模一样的机器。。。不过我这是摄像头线烧了,桥BIOS没备份。。。桥旁边好像有两个BIOS吧?两个都刷过原厂了的吗,建议你加个QQ,842576652,BIOS技术的大神,加了你就懂了,希望他能给你点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AO:
今天修到和你一模一样的机器。。。不过我这是摄像头线烧了,桥BIOS没备份。。。桥旁边好像有两个BIOS吧?两 ...

是什么BIOS大神?是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买一本迅维出品的《BIOS合成不是事儿》就明白了

BIOS合成不是事,【迅维】的??没看到有啊,哪有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如果原机是SR17E 那就用其他的桥去替换!再修改ME文件就OK!

基本的都做过了,蓝天的板你换多几次桥就算能好也用不了多久(易就鼓包变形的)

网友AO: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BIOS大神?是你吗?

额,我就是个初学乍练的小白,你QQ添加下试下,你就把你的问题跟他说下他就知道了,看看他能不能帮到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O:
额,我就是个初学乍练的小白,你QQ添加下试下,你就把你的问题跟他说下他就知道了,看看他能不能帮到你了 ...

机子回炉去了,还纠结加什么?

网友AO:
引用 网友F:
机子回炉去了,还纠结加什么?

回炉??装好给客户了吗还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AO:
回炉??装好给客户了吗还是?

帖子多久了?看看帖子什么时候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帖子多久了?看看帖子什么时候发的

额,今天才看到。。。

网友AP:
各位老师好我这里刚接了一个海尔的M510A-I7-D1开机不亮  电流1.1A左右过一两秒上到1.6A左右反复循环测CPU1.77v显卡的电容上有1.04的还有一个1.4的内存1.37显卡芯片N15P-GT-A2顾客说放一点时间不亮了请各位老师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各位老师好我这里刚接了一个海尔的M510A-I7-D1开机不亮  电流1.1A左右过一两秒上到1.6A左右反复循环测CPU1. ...

你的看来已经跑码,挡显卡吧!查查显卡的供电,PCIE、LVDS阻值看看。

网友AP:
谢谢老师回复 老师很厉害刚才忘说了拔掉内存1.1a电流不动 应该是跑马的 由于第一次接到这个型号本没敢轻举妄动刚好看到老师这个帖子里很多大神级别的所以就非常激动的把我的这情况给各位老师说了一下 由于我表达能力不好还请各位老师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谢谢老师回复 老师很厉害刚才忘说了拔掉内存1.1a电流不动 应该是跑马的 由于第一次接到这个型号本没敢轻举 ...

错了,我不是老师,充其量只是个维修工。

网友:
谢谢楼主老师的回复马上去测显卡的供电

网友AQ:
   我遇到的是十分钟这样掉电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我遇到的是十分钟这样掉电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

查开关,桥虚焊

网友AQ:
刚刚开始是开机不跑码的、我拆出来测量电压手压了下桥就跑马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Q:
刚刚开始是开机不跑码的、我拆出来测量电压手压了下桥就跑马的、

更加的确定
桥上连个散热片都没有的,厂家真放心给客户使用。

网友V:
现在这个技术成熟了,找gang886886改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V:
现在这个技术成熟了,找gang886886改一个

改也没用,自己都会改。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也没用,自己都会改。不是BIOS的问题

你换了几个桥?我去参加他的培训了有点受益,,,一台鸿基也是半小时准时掉电,hm55的,最后发现me模块不知道被谁搞了,但是能亮半小时掉,去官网下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也没用,自己都会改。不是BIOS的问题

就是me模块是空的但是也能亮机,真是奇葩

网友AQ:
引用 网友F:
更加的确定
桥上连个散热片都没有的,厂家真放心给客户使用。

明天上班加焊下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明天上班加焊下桥就知道了。

加焊桥好了没?

网友:
我现在碰一台也跟楼主差不了,也是用半小时左右掉电重起,之后就反复掉电重起,到不亮起掉电重起,要放一会才可以开机,再看半小左右也那样,温度我排除了。

网友(2016-10-26):
在换一个桥看看我以前也是换了桥 半个小时掉电怎么改都是半个小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