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6-20):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l-ig41m,无cpu供电,cpu芯片ncp5392p,测量芯片第一脚ENABLE无电压,查找是由+VTT_OUT_L通过pr100上拉,电阻一端有1.2v电压,测芯片1脚对地短路,吹下芯片测量阻值正常了,于是料板找芯片,万幸还真找到一个,换上测阻值不短了,上电测试一路小跑亮机,测试两天无问题!

网友:
开启信号短路的  还真是少见   无图无真相哦

网友:
一般开路多点吧

网友:
芯片 开启信号短路很少见

网友:
我没见过EN短路的。

网友:
最好放几天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