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550cc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6-06-20):
华硕x550cc开机进BIOS什么都正常 就是一进系统到windows滚动画面就花屏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滚动条画面都没跳起来就花了

网友:
而且满屏是横条
直接就死机了的

网友:
先排除驱动再看看显卡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一样的 都进不去的

网友:
感应板载内存有无发烫?

网友:
换内存 换内存 换内存

网友:
重新装过系统看一下!打官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