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寸长城电源板,12v 5v电压跳变,发出滴,滴响!

楼主(2016-06-20):
12v 跟5v一起跳。画红圈的地方是换过了
中间的正方形发出滴,滴,,,滴的响声
除了电源芯片ob2269cp没有换,还有哪些要排除
测电源芯片,3脚vin电压一直在跳,

网友:
芯片的启动供电  和持续供电跳吗

网友:
打嗝了,把背光驱动断开试

网友:
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A:
你是空载会响,还是接上驱动板和灯管响?

网友:
这种一般是负载带不动,芯片开关管等都有可能还有芯片外围都查下

网友:
我遇到过变压器中有些引脚已经断了的,是因为腐食了....

网友:
估计是12V和5V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光偶431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空载会响,还是接上驱动板和灯管响?

空载。。。

网友:
我感觉该换板子了

网友:
我也碰上过一块。。!~也是这毛病。。。你断开高压这块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断开12V再断开5V分别测量一下。!~~IC启动电容也换一下试。》!~~

网友:
断开高压板供电试一下   或者是看一下5V12V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继续换个电源芯片试下,或把5V,12V供电电容和对应的二极管再全部换掉,再测试,还不行就换板吧,我遇到很多

网友:
换电源板来的快,时间

网友:
把高压板供电断开试一下

网友:
遇见很多,换了一大堆东西,也没修好,带不起负载

网友:
是否反馈电路上面的电阻什么有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都这样了,后面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