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小疑问

楼主(2016-06-20):
今天在网上查系统管理总线,其中有一篇文章说SMB总线连接内存、南桥、PCI_E插槽、PCI插槽、CLK(时钟芯片)等,当SMB总线对地阻值偏低时,要查南桥、时钟本身或者之间的线路。判断方法:切断内存SMB与时钟芯片SMB之间的线路,查偏低阻值是否恢复正常,然后查南桥,一一排除。我的疑问是,这个内存与南桥之间的系统管理总线与时钟芯片之间的SMB总线是直连的吗?内存与南桥的总线怎么会波及到时钟的系统管理总线?那是不是pci-e到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也与内存南桥之间的电源管理总线直连的?
第二个疑问是,这个系统管理总线一共有几条,分别都是什么?一条短路,其他模块的系统管理总线阻值会有影响吗?
小白痴,基础差,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系统管理总线是I2C总线,设备都挂在上面的了,相当于各设备并联,怀疑哪个出问题就断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管理总线是I2C总线,设备都挂在上面的了,相当于各设备并联,怀疑哪个出问题就断哪个

一条功能模块的SMB总线短路,会波及到其他功能模块吗?不同功能模块的总线之间是直连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管理总线是I2C总线,设备都挂在上面的了,相当于各设备并联,怀疑哪个出问题就断哪个

比如说,EC连接温控的系统管理总线短路,那么内存到南桥之间的系统管理总线会有什么影响?会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EC连接温控的系统管理总线短路,那么内存到南桥之间的系统管理总线会有什么影响?会短路吗?

温控连EC的不是系统管理总线;
系统管理总线短路会不开机,
你多看看理论书去
SMB是串行总线,
EC-PCH-CPU-GPU都是并行总线

网友:
都跟南桥直连  有的经过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