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按开机键40-60毫安摆动,不开机,也不联机

楼主(2016-06-20):
IPAD4,按开机键40-60毫安摆动,不开机,也不联机。求救!!!

网友A:
这个是5代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CPU收到复位信号后,如果有故障此时电流应该在40MA左右,先排除
晶振0.9V。
然后刷机判定故障范围,不能联机USB管理,
能联机报错4005是CPU,4014是暂存。
读取硬盘资料过程电流应该在80MA~200MA之间,
如果电流在这个范围卡住,可以刷机测试,如果联机则硬盘故障较大,
如果不联机更换USB管理芯片。(进水机则测试各组电压对地值)
另外,如果触发后直接定电流 多数硬盘,如果触发后跳变定电流则
有可能是外设(例如,摄像头,指南针,触摸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5代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CPU收到复位信号后,如果有故障此时电流应该在40MA左右,先排除
晶振0. ...

对苹果挺熟悉啊

网友:
我的是IPAD4,应该跟I5有很大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