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待机偏高 有小短修 没烧板

楼主(2016-06-20):
虽说短路的故障是最好修的,但其实不然,今天修了台联想G485 的 原以为是通病秒杀。但拆了AMD 合一桥电容 也还是不行,有句话说的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小短就是烧板也没烧出来,接下来我就是苦命的一个个的量,板子测了个遍,测了半天测出来是APU的供电上管击穿,难怪烧不出,悲催啊修一块板子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这生意还能做吗,各位都说说,好在修好了,本身自己技术也菜,还有得学啊

网友A:
有得修生意就有做,解决问题的快慢不主要,技术在磨炼中提升,老手同样会被一些板折磨

网友B:
维修的时候不可太急于找到故障,还需一步一步测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时候不可太急于找到故障,还需一步一步测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

是啊,耐心和细心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得修生意就有做,解决问题的快慢不主要,技术在磨炼中提升,老手同样会被一些板折磨

多谢提点。我也是有时感觉维修确实有点急

网友:
忘了上图了

网友C:
弯路走的多了,捷径自己就会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弯路走的多了,捷径自己就会找出来了

是啊,做什么事本来就没啥捷径的,不过弯路,怎知直路近啊

网友D:
供电上管短没烧u算好了,红表笔接地打下阻值后,再接公共点打下电感阻值,就那几个电感有上管击穿的马上显现出来

网友E:
上官击穿不是可以烧出来的吗  下官击穿才是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官击穿不是可以烧出来的吗  下官击穿才是烧不出来

我怎么烧不出来啊。看来水平有待提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上管短没烧u算好了,红表笔接地打下阻值后,再接公共点打下电感阻值,就那几个电感有上管击穿的马上显 ...

板载U不好测哦,CPU电感都是几十欧姆

网友:
弯路走多了  捷径自己就能找出来  这话我喜欢

网友:
大家都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加分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