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二修进水联想g560 刮骨疗伤,强拉供电+无内存复位维修

楼主(2016-06-20):
接到一台联想g560,插电流表待机偏高,拆机,如图 主板已经被上家动过了,量了一下,公共电阻值偏低,可以看到芯片的ping脚和芯片附近都腐蚀烧穿了,先拆掉芯片和上下管,拆掉之后公共点还是偏低,于是继续对着烧穿的地方刮,刮好如图 公共点不短了,由于烧穿的是集显供电芯片,由于芯片周围许多电阻都发黑,焊盘损坏比较严重,所以决定集显供电不装,直接从pl8这里强拉过来,以前也有这样改过,都没出现返修,所以决定直接从pl8处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有平台复位,subus也正常出来,但是内存排阻没有波形,一开始怀疑是强改供电导致的,差点就放弃强改去修集显供电了,想着进水的板子多测几下,测到内存复位没有出来,查图纸是由cpu发出来的 ,我想肯定是cpu某个信号没有收到导致的,加上这是块进水板,于是重点查进水部位,结果终于发现元凶 这个芯片五脚直接断了,查图纸
这是一个与门,测1.2脚皆为高电平,五脚断了,缺少供电 ,导致四脚不输出高电平,四脚正常的话应该要有一个高电平输出,此信号直达cpu 如图 从料板上换了个与门上去,内存复位终于有了,内存排阻数据波也跳起来了,装屏亮机,此机修复 写帖子花了我一个小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最后加点分就更好了

网友A:
烧成这样,CPU也没烧坏?

网友:
重病患者救活了……

网友B:
无内存复位我目前修到有两种,你这种我修到过,也比较好找这个DRAM_PG信号,CPU要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发出内存复位,另外一种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没有内存复位我到现在还没找到要如何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CPU也没烧坏?

他的cpu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内存复位我目前修到有两种,你这种我修到过,也比较好找这个DRAM_PG信号,CPU要收到这个信号才会发出内存 ...

这种问题上次一块索尼的板也遇到过,也是与门问题哈哈

网友D:
你这样不上散热片 一不小心又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不上散热片 一不小心又挂了

intel的哪有这么 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的哪有这么 容易挂

什么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什么事都有可能 小心为好

网友:
cpu的内存控制模块缺少这个pg信号或者缺少vddq电压,都会不过内存

网友E:
看图还有好多变色的电阻电容,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

网友:
一般 cpu都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还有好多变色的电阻电容,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

等客户同意修之后会清理干净的

网友:
高手,思路非常清晰,一点一点分析

网友F:
好经验,到时修到可以借鉴下,感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经验,到时修到可以借鉴下,感谢分享,加分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
牛逼的人都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小伙子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上次一块索尼的板也遇到过,也是与门问题哈哈

我修到的都是宏基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