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联想Y460触发掉电

楼主(2016-06-20):
送收说明机子进水了,现象为通电触发到0.1几A就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量了一下HWPG(电源好信号)为0v,说明是有供电没出来。
进水机看外观一般有腐蚀现象,这是很好的突破口。

仔细查看外观,发现电阻PR175腐蚀破损,芯片PU10的2pin供电脚有个焊点腐蚀断路,

换了个1M的电阻,

用笔刀轻轻刮一下焊点,然后上锡。之后通电,板子正常跑码。

PU10是+1.05V_VTT的供电芯片。

网友:
本帖没什么技术含量,纯属刷资分,莫怪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那种进水腐蚀但不明显的的情况?

网友:
修进水机,观察是关键,主要是断线,腐蚀

网友:
进水的机器必须得细心

网友:
进水的机器你这么快就秒杀了  高

网友:
长毛的 都换    免得返修

网友A:
我有一台触发0.2掉电,不出1.05 vtt电压 换了pu10还是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触发0.2掉电,不出1.05 vtt电压 换了pu10还是不出

pu10供电、触发信号齐没

网友:
检查容易 找料难啊

网友:
仔细瞅,不用图纸也能搞定

网友:
还好进水不严重,严重的看到就没心情搞了

网友:
只要不是严重腐蚀又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进水机是不好修的  我只能说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10供电、触发信号齐没

供电其他条件都有

网友:
进水 机子好多清理下就好了

网友:
维修最主要还是仔细观察,细心。

网友:
楼主前两个字 我没有看懂诶   难道又是新套路吗?

网友:
楼主应该搞这进水的机器搞得多吧?

网友:
HWPG不出来,只能跑0.1xA的电流,不错!又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