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8100PN(附pdf) 如何确认IC是坏的

楼主(2016-06-20):
1,查看pdf 13脚应该5v 但实测只有3.8v
2,拆下 测5,13pin阻值 不到200欧

请问可以确定ic是否损坏?

手头没有 所以没办法确认 只能在淘宝买拆机件

如果真是ic损坏 还需要测什么脚的外围电路,以防换上新ic再击穿

这是一个山寨电源 没有价值 只是练手

终极者320w 连emi电路都没

网友A:
楼主传张图片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张图片更好..................

传什么图呢

pdf不是更好吗

请问 8100 用什么代换呢

8100比较难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传什么图呢

pdf不是更好吗

传电源的图呀,8100的代换正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电源的图呀,8100的代换正查着....

等等 先传一张

已经拆了整流管与IC
整流管没有击穿

网友B:
再请教一下
怎么确定开关管有没起振
测b级电压吗?
起震时大约多少v呢

网友:
超级山寨电源

没有经济价值

但练手还是挺好

元件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下
怎么确定开关管有没起振
测b级电压吗?

一般先看芯片是否正常,看8100的C1、C2有没输出电压的变化(短接绿地),无就查芯片,有才查相连通的二只推动三极管的输出,小变压器再到主开关管的B脚,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先查后级整流管,难道短接绿地有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先看芯片是否正常,看8100的C1、C2有没输出电压的变化(短接绿地),无就查芯片,有才查相连通的二只 ...

就是没输出阿 才拆后级的想确认一下有没短路阿

IC 13脚只有3.8v 感觉有点不正常 pdf推荐值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