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笔记本r405c主板号k46cm 2.0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6-06-20):
i5 3代,635独显 hm75芯片组。刚开始是间歇性不触发(按一下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一般装上电池放一夜就会出现)拆机发现ncp3218第37到48脚发霉了,随后重新焊接后。开机cpu风扇就狂转但间歇触发问题解决,放了2天开机键上的指示灯不亮了,开机后无线网卡指示灯也不亮,随后补焊了一次3218不行后换了个新的上去,问题依旧。今天刷了最新版的BIOS,问题没解决,又出现刚关机不能立马开机,得等上1分钟左右才能开机,重启也不行(关机后立马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熄灭)。请教维修思路,新手一个

网友:
查触发条件吧

网友:
华硕的这种问题多数出在BIOS上的问题,下载的BIOS 刷上去一般不能完美解决问题,要工厂BIOS 。或自己合成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