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今天遇到个奇葩苹果 不进系统 结果刷bios好了

楼主(2016-06-20):
今天遇到个奇葩苹果 不进系统 结果刷bios好了  所以这个bios的问题真的是千变万化

网友:
是的,BIOS问题会导致各种各样故障。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1466,换CPU,换好后启动慢,进不了苹果系统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问题???

网友:
不进系统 拆机刷的吗

网友:
有时候吧就是这样该查的地方都查过的话不行就的刷bios

网友:
我遇到过BIOS问题。导致键盘  键位偏移的

网友:
应该把型号  一起发出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BIOS坏的太多了,并且表现的症状是完全的不相同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个三星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没型号,又不详细,我都怀疑LZ你是不是在灌水!~~

网友:
BIOS的问题特别多,好多都得刷BIOS

网友:
板号呢     BIOS程序呢?

网友:
有事没事刷下bios

网友:
实力加运气啊,要不是bios的问题你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