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5V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楼主(2016-06-20):
今天接一台ASUS A85V笔记本,客人说又时开机又时不开机,拿去别的维修部没修好,问我能下能修,我说要给多点时间,打发客人走后拆机,检查主板发现3V 5V滤波电容换过,1.5V滤波也换了,接电测3V 5V电压正常,如果把机板反放就可以开机,再反放又不开,怀凝南桥又问题用风枪吹下试机问题还是一样,再用放大镜检查主板元件发现靠近PQ3位置有一电容有点不同,用万用表X100档测正反阻值一样,把电容拆掉后试机正常,再测试该电容两端电压,一边19V,另一边3.3V,该电容两端都接到PQ3的,因没图纸,不知PQ3是那部分电路.

网友:
前天修到一台,差不多症状,换铜色晶振OK

网友:
点位也没有这个,上个图看看

网友:
x455ld点位图

Asus X455LD点位图.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