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ASP0800 EN腳電壓

楼主(2016-06-20):
有一片 p7h57d-V EVO   開機 cpu 0.9v   pci無復位.      PW按完 一直開關開關.其他電壓都正常.             ASP0800 EN 0.96v 是正常的嗎?
還有cpu電壓是正常的嗎?

有p7h57d-V EVO 的點位圖 提供一下?   修到有點沒頭緒.

网友:
应该要1V以上,图上标的不是1.25V吗。

网友:
按照芯片的PDF资料,超过0.95伏,就算有效了,不要纠结这个地方了。

网友:
查一下PWRGD有没有电压发送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