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236WU3-100花屏维修

楼主(2016-06-20):
这个机子原故障时电源板有问题,修好以后发现花屏。
再仔细看,上家修过把驱动板的屏线插反了。

这是认为的故障,打了屏上面的信号线阻值,发现有两条信号短路了。
定了一个主IC,换上去,修复。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放弃,楼主收多少。

网友:
楼主功力深呀

网友:
这种插反屏线一般都会烧一大片的

网友:
这种插反屏线的,一般是把屏上主芯片烧坏,因为插反后5V VCC刚好就接在的数据线上。而且一般换了芯片也就可以解决。

网友:
驱动板处,屏线接反会烧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