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插卡无服务 一直正在搜索 有基带 *#06#不出串号

楼主(2016-06-20):
不解释 直接看图,如果取下来这2个点看起来无异常,也给刮开拖好锡在装基带,基本摔坏的都是这里2个点出问题!

网友:
修好没有,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下面没胶么?这么干净.

网友:
这个补点也不好补吧

网友A:
楼主威武啊。。事故现场可以处理得这么干净,焊功也是硬邦邦的。。

网友:
这个么 应该是解决了。

网友:
要飞线的,,那个点是有时能接触有时接触不了,不好测

网友:
掉点 啦,这样子的搞法

网友:
修理结果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补上点就行了

网友:
这个焊盘处理的 相当干净啊

网友:
搞到这步,没手工只能在旁边看看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这手机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啊。。事故现场可以处理得这么干净,焊功也是硬邦邦的。。

。。。6代没胶拿下来脱完锡就是这样

网友:
额,这只要是个修6代的维修的都知道吧

网友(2019-09-16):
iphone6无服务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6-1.html

网友:
IPHONE6插卡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55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