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派VA1948A-LED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6-06-21):
这个机子,都是刷25那个IC,但是请注意,这个IC最好换过一个新的来刷。
因为用它原来的IC来刷的话,会返修。

或者干脆刷不进去的情况。

网友:
经验分享,谢谢楼主!没有怎么刷过显示器的BIOS

网友A:
意思这个25芯片容易坏?

网友:
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这个25芯片容易坏?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主要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就得换。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把MCU程序捎带传上来啊,给你加分。

网友:
优派的显示器质量非常好 我这里有一台用了将近8年的 还好好的 就是灯管亮度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MCU程序捎带传上来啊,给你加分。

好的,MCU在这。

网友:
这个液晶显示器不通电已经修了很多台了,通病。。。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