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280

楼主(2016-06-21):
本人有一台惠普8280的台式机开机5分钟左右掉电刷bios,放电,换cpu都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下温度多少?排除温控电路后刷bios

网友(2016-08-07):
HP Compaq 8280 Elite

网友(2016-09-22):
有此BIOS吗?

网友(2018-08-30):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HP Compaq8200 Elite MT PC 台式机,故障是所有USB设备都不能用,进BIOS想把USB Security 选项打开竟然没有,只能升级BIOS试试。先到BIOS里抄下Chassis Serial Number机箱序列号.然后根据序列号到官网下载对应的EXE升级程序,在WINDOWS里安装,安装完后运行HpqFlash.exe进行刷写,刷写完后重启OK,所有USB设备都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