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760-TL00无振动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1):
华为G760-TL00无振动故障维修一例

  一、故障现象

  开机无振动,能进入主菜单界面。

  二、维修分析

  1、更换壳件,故障依旧,排除壳件问题。

  2、检查J1901的外观,没有发现损坏现象。

  3、测量J1901PIN18脚的二极体为0.38,属于正常值。

  4、测量J1901PIN24脚的二极体为0.65,属于正常值。

  5、打开MMI马达测试项,测量J1901PIN24脚的输出电压为0.5V(正常为3V左右),经查看电路图发现此电路走向为J1901—LB1911—U201,测量LB1911的两端是相连通的,现判定U201本体损坏。

图1 华为G760-TL00无振动

图2 华为G760-TL00无振动

  三、解决措施

  更换u201,故障排除。

  总结:

  通常情况下,马达无振动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故障,其电路连接的器件也比较少,只要细心测量,都可以定位准确,此板需要注意D1910,LB1910,LB1911的本体要保持良好,否则都会出现振动异常等现象。

网友:
手机快消品,维修挣钱也不挣钱!

网友:
U201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