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楼主(2016-06-21):
机器可以正常工作,外接玩游戏什么的,都没有问,就是内屏不亮,排线和屏都换过了,那位高手修过类似的故障,给点提示呗,附上图纸

Z475 dakl6cmb8d0 REV D.rar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多 你可以试试

网友:
那肯定是屏供电的问题,查一下

网友:
看看屏接口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lvds模块的供电和屏上的信号电压什么,查完看有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先先测试下显卡,测量屏电压,应该不难判断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要是在BIOS界面呆一会重启一下,内屏也可以两,而且什么在运行中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已关机在开机就黑屏了

网友:
灰屏  暗屏    确定了

网友:
你先把外接拔掉,再开机看看,是不是屏暗,屏的工作条件你都不量一下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借口组织打打看有情况么

网友:
看屏接口条件,显卡

网友:
屏在别的机器上试过,没有问题,就是屏幕没有供电,内屏信号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