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M255df 开机后 led屏不亮最新更新

楼主(2016-06-21):
上篇帖子得到论坛朋友们指导,请继续往下看  因为没法编辑已发布过的帖子  重新发下 ,管理勿封!谢谢

故障描述: 主板无明显损坏,开机能听到加热组件启动声音, 打开扫描仪面板 没有光扫描头也不动

网友:
看起来很高达上啊

网友A:
楼主最后修好了么

网友:
什么问题楼主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开机能听到电机有工作 也能听见定影组件有转动说明电源这部份没问题  你现在主要检查是控制板

网友:
按键面板上LED屏线重新插拔试下,我之前也遇到过,接触不好就会出现卡屏,花屏,或是无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修好了么

还没有! 没有时间修他

网友:
莫非楼主要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