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bios 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6-06-21):
E420 独显有3,5V 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刷就好 测试好的分享

E420 独显有3,5V 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刷就好 .rar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还没有搞

网友:
联想的BIOS问题也多了起来,楼主问题说的清楚,

网友:
我见到过的都是换3 5V供电芯片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怀疑 EC芯片挂了

网友(2016-07-24):
你们如果用的好的话就赞一下

网友:
一般电源灯 我都不管他的。。。。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插上电源 灯就要亮的

网友:
这主板不是35v芯片坏就刷bios,基本可是说是通病了,

网友:
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待机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