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PC装进U盘!教你打造私人专享WinPE U盘

楼主(2016-06-21):
  外出旅行或出差时,我们免不了要借用网吧或酒店里的PC,但在别人电脑上进行操作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容易留下个人的隐私数据。其实,我们可以制作一个WinPE的U盘并在其中集成自己需要的所有软件,然后随身携带。而这个U盘,就是一部随身的PC。

  用什么WinPE?系统版本有讲究

  目前64位+UEFI是兼容性最佳的WinPE版本,在这里小编建议大家使用64位Windows 8核心的WinPE(它可以使用Windows 10全部命令)。之所以选择Windows 8,是因为它里面的DISM.exe支持“/Apply-Image”参数来恢复系统,Windows 7版本则无法使用。

Windows 7的DISM不支持“/Apply-Image”参数

  考虑到WinPE系统主要作为应急系统使用,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在WinPE里集成常用驱动(如网卡)和常用软件。这里介绍使用网友制作好的wingwy-win8pe4.0-v1系统(基于64位Windows 8,支持UEFI+BIOS双启动,然后在其上自己定制即可(下载地址可自行搜索)。

  WinPE U盘打造实战

  首先准备好一个4GB以上的U盘,将其格式化为FAT32格式(因为要支持UEFI启动,不要使用NTFS格式)。下载好WinPE文件后使用7Zip(或WinRAR)打开,将所有文件全部解压到U盘保存即完成WinPE的安装。

通过解压完成WinPE的安装

  接着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定位到U盘目录,这里假设U盘的盘符为U,依次输入下列的命令将U盘引导记录更改为NT60,这样就可以使用U盘来引导WinPE系统了:

  CD U:\boot

  bootsect /nt60 /force /mbr

  完成上述操作后重启电脑,如果主板使用的是传统BIOS系统,那么进入BIOS设置后将第一启动设置为U盘,这样即可启动到WinPE系统。如果是UEFI启动,则进入UEFI设置(一般在启动时按F9或者F12键)里选择“UEFINY USB 2.0 FD”字样的启动项,这样可以进入UEFI启动的WinPE系统,也就是说这样制作的WinPE系统可以完美支持BIOS+UEFI双启动。

选择UEFI启动WinPE

  小提示:

  如果你的主板默认使用的是UEFI启动,那么如果要在WinPE中重装系统,则在启动时一定要选择UEFI启动,这样在其中安装的Windows 7/8/10系统就直接支持UEFI启动了。

  成功进入系统后可以看到该WinPE系统和我们日常使用的Windows极为相似,而且其默认已经集成很多常用的软件,具体的使用和日常操作一样。

使用简单的WinPE系统

  安装常用驱动

  由于我们要将WinPE系统作为备用系统使用,因此除了系统本身集成的软件外,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其他软件。比如日常办公少不了要使用网络,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个WinPE系统中添加自己的网卡驱动。

  因为WinPE系统的核心实际上是其中的“U:\boot\winpe.wim”文件,因此我们可以使用DISM命令将所需的驱动集成到其中。首先提取需要集成网卡驱动文件(可以使用驱动精灵之类软件提取),将其保存在“C:\net”备用,接着进入任意一部正常启动的Windows 7电脑,以管理员身份启动命令提示符依次输入下列的命令:

  Rem 将\winpe.wim加载到c:\winre目录

  dism /mount-image /imagefile:u:\boot\winpe.wim /index:1 /mountdir:c:\winre

  rem 将所需驱动文件集成到winpe.wim中,驱动中要包含.inf安装配置文件

  dism /image:c:\winre /add-driver:c:\net\RT8169.inf

  rem 卸载加载的镜像并提交更改

  dism /unmount-image /mountdir:c:\winre /commit

  完成上述的操作,以后启动到WinPE就会自动加载电脑上网卡驱动,就可以直接在WinPE中上网了。其他诸如显卡、声卡驱动集成类似。这样在WinPE中操作时如果需要其他资源,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下载。

在WinPE中上网

  当然如果你的WinPE系统需要在不同电脑上使用,上述集成方法并不适合。我们还可以手动安装网卡驱动。进入PE系统后右击桌面“计算机→设备”,启动设备管理器后展开“其他设备”,看看没有安装驱动的是什么网卡设备,比如笔者这部电脑上显示的是“RTL8187_Wireless”无线网卡。

查看本机未安装驱动的网卡

  现在根据上述说明到其他正常电脑上下载RTL8187 for Win8的64位驱动,下载后将其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备用。同上切换到设备管理器,找到上述网卡设备右击选择“更新驱动程序→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然后定位到U盘根目录下即可手动安装网卡驱动了。

手动安装网卡驱动

  返回桌面启动“网络管理Penetwork”,在打开窗口的网卡列表中选中安装的网卡,切换到Wi-Fi点击“启动”,这样会自动搜索当前热点,按提示进行连接即可,成功连接后就可以在WinPE中上网了。

连接WiFi

  集成常用软件

  除了必要的驱动外,我们还要在其中安装办公软件,因为WinPE系统是加载到内存中运行的系统,在当前WinPE中安装的软件重启后会自动卸载。因此为了操作的简单,对于常用软件的安装建议使用绿色版的软件。比如办公软件可以使用绿色版的WPS,它的集成很简单,只要到网上下载好WPS相应的绿色版,将其复制到U盘的根目录,以后需要在WinPE系统中使用WPS办公时,只要运行WPS安装目录下的“安装/卸载WPS”,在弹出的窗口输入“1”进行安装即可。

安装绿色版WPS Office软件

  完成WPS的安装后在桌面直接点击WPS图标即可启动,当然为了使用的方便,也可以打开WPS安装目录,然后为其中的“U:\WPS Office Personal\office6\wps.exe”创建快捷方式放置在U盘根目录下,这样以后直接运行这个快捷方式即可在WinPE系统里办公了,WPS其他组件的运行类似。

WinPE系统运行绿色版的WPS

  显然对于WinPE来说,这种即装即用的软件非常适合集成到WinPE中使用。不过WinPE毕竟是精简的Windows系统,如果运行绿色软件时提示缺少相应的DLL文件,则可以在WinPE中进入原来系统的“C:\windows\system32”提取相应的DLL文件到软件安装目录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