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61M-P33(B3)

楼主(2016-06-21):
MSI H61M-P33(B3)主板 不亮反复重启 不知道什么毛病 求各位大神指教
重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你测了吗,V星板一般5芯片问题多点

网友:
很多因素都可能这样,你要具体测量。

网友:
你说的这个故障 要查的地方还真不少 首先 缺电压就会这样 先查查供电出全了吗

网友:
查一下1.8V参考电压的芯片 UP7707是否正常,这个是易损件。

网友:
反复重启 检测供电 一般是cpu供电异常

网友:
tong bing ,dian zu wenti .

网友:
这个要查看供电的内存到复位那个供电没有

网友:
短路,缺电,一般这两大原因。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IC试试看

网友:
没有测量数据, 神仙也不知道毛病在哪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