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 LX3 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06-21):
都谁是通病,没说是哪坏了,有谁修过
华硕

网友:
供电正常不 试试看

网友:
症状是风扇转下停 然后掉电吗 我修过这样 是BIOS的事

网友:
建议你在反复重启的时候 测量每个供电

网友:
通病是很多,但不是每一个板都合适,请掉间瞬间测量一下那个电压没跳出来,再进行维修 。

网友:
按照正常流程来修啊,先供电这些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还是就是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一般这样 是缺供电

网友:
有电压没出,刷BIOS

网友:
你这个情况这个要看供电正常不 不正常大部分都你是这样情况

网友:
H61的主板我的修复率不高

网友:
H61反复重启也有很多BIOS问题

网友:
BIOS坏,有这可能!

网友:
g31以后的板最多故障的就是转下掉电,重启,一部分是bios,缺电压也会,桥坏也会,其他故障也会。关键是掉电太快不好量。

网友:
没个能解决的啊。。。

网友:
掉电不一定就是BIOS 的问题 ,关键还是看各个电压的时序有没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