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6c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21):
换了南桥可以触发了,现在电流跑0.7 不亮

网友:
电压都出了?

网友:
桥没换好吧?

网友:
修好了,有重新换了一个

网友:
是的呃,又重新换了一个

网友:
CPU电压有吗?

网友:
有的,已经好了

网友:
那是不是桥没有换好呀

网友:
0. 7重新加焊下南桥把

网友:
  手上有台 ,,有时触发 ,有时不触,,能触发 用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的也这样,是交换回来的板子,第2块了。第一块也是这样,可以明显看出焊过桥,所以又换了一块,还是这样,准备加焊所有的BGA和贴片芯片,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