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Y500不触发,插电流表特征是电流重启到0.3A左右.

楼主(2016-06-21):
根据经验,一开始接到此机器还认为有供电没出来造成的掉电,拆机后目测PCB没有任何,测3V、5V居然没有电压,想到之前修到过一款机器也是联想的,客户说是从国外买回来的,短路保护做的就是好呀,这个Y500也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主板做工确实比国内好,大,既然判断他有短路就上电去小心去摸摸主板芯片吧,看看那里会发热,摸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奇怪了,短路还是很好修的,用万用表吧,测所有电感阻值一切正常,测到B+发现O,大喜,这里有一个问题,国内的机器B+要是短路,上电流表就是反应超大电流保护,而这个国外出口回来的机器切电流很小,应该是主板做了自身保护。不说X想了,人家还是给我们修了很多电脑嘛。用烧鸡法去烧发现PQ27及旁电容附近很热,先拆电容吧,好拆,4个电容全拆了,就不短了。换上电容,上电开机LOGO完美出现。附图,大家少走弯路。

y500 LA-8692P.pdf

网友:
李先生辛苦了。感谢你为回复者做出的金币收入贡献。也学习了你的套路

网友:
发现 联想跟戴尔的电容短路比较多!

网友:
国外带回来的  不还是 中国制造么?  只能说这款机器保护隔离设计的比较好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 是新款的了啊

网友:
感觉笔记本故障,短路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最喜欢烧鸡了··

网友:
画面怎么是红的

网友:
我去仁宝点火修的多了

网友:
点火回路,就算是公共点大短也不会有太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