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的声卡芯片ALC269,谁给整明白?

楼主(2016-06-21):
接机喇叭滋滋声,外接耳机不响,拆机换试机喇叭一样。仔细看,耳机接口2个电阻坏了R711和R712,更换后故障一样。
之后就是漫长的更换声卡芯片的过程,拆了好多声卡,都是ALC269。有的驱动正常,内外无声。有的驱动正常,只有内置喇叭正常,耳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声卡自带的控制面板,更本就识别不到耳机插口,只识别到麦克风的接口。耳机插上接口没有任何反应,而麦克风插口,可以识别,插拔都有反应。。
又是漫长的思考维修过程,当然,声卡的检测脚是首先考虑的,但是测量没有问题。。怪事啊

后来给我整明白了,虽然都是ALC269,但是后缀不一样,芯片13脚的识别需求是不一样的。找了一个E40的声卡芯片,看图纸芯片后缀是一样的,更换上去OK,
妈,,蛋~~~醉死人了。

网友:
有人会说,喇叭都响了,搞耳机干嘛啊,,可这个本子,是做婚庆用的,需要放音乐搞气氛的。必须要用耳机插口

网友:
I've also replaced in the same way

网友A:
搞死人了,搞了整整3天。。无数次想放弃,毕竟板子单购才100元。。但是总那么不甘心,本来就不值钱的上网本,如果换板,报价肯定上不去,客户还可能不修。如果修起来,还是能赚几十块钱的吧

网友B:
unistes connections, lack diagram to compar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nistes connections, lack diagram to compare

Sir,你是哪个国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ir,你是哪个国家的

hello friends I'm from Colombia south america, greetings

网友:
看得懂中文干嘛还打英文

网友:
还没注意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以后是要注意一下后缀。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厉害 没有研究这么多 ,没注意到后缀不一样 还不行

网友:
主板便宜, 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llo friends I'm from Colombia south america, greetings

兄弟,是用翻译软件来看中文的吗?

网友:
其实换芯片啊  真的最好是一模一样的  要不这样走的弯路太多了  现在的本子  一切都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我一直都是看前面的。。

网友:
有的是芯片自身问题。。我修过一台  装上去 不好用 又换上去一个好用的  声音哪里 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死人了,搞了整整3天。。无数次想放弃,毕竟板子单购才100元。。但是总那么不甘心,本来就不值钱的上网本 ...

几十块钱?
  最起码100吧

网友:
卖芯片的太没良了!

网友:
功放坏了?!?

网友:
有的芯片后缀不一样也不行的

网友:
   还是声卡坏了吗

网友:
总算找对到问题了  正好修到一台三星R530 同样的问题 跟你的问题一样       声卡图纸也一样

网友:
换了N个 269声卡也不行,找个一样后缀的试试看

网友(2016-08-05):
声卡芯片,功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