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 rev 2.0 不过保护隔离 求助

楼主(2016-06-21):
芯片是BQ24735 没产生公共点,第六脚ACD有2.4V的电压,20脚VCC 19V   16脚REGN 6.6V第4脚ACDRV没电压输出  哪位好心人 帮我说说
BQ24735  4脚 输出没有 有的话应该是24 V  能说说 我还有那些条件漏掉了
外部管子没有拉低 有些时候 会出来24V

网友:
顺便说下 没图纸 只有点位

网友:
芯片已经换过了 有时候4脚 能输出24V

网友:
慢慢查  找出问题分享下

网友:
充电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第6脚电压不正常,19V通过PR8814/115K和PR8815/20K分压后应该是2.8V左右

网友:
修好了
第6脚 是正常的    2.4-3.1 V都是正常的    原因是 该芯片 满足3个条件20脚VCC 19V   16脚REGN 6.6V  其中 19V 电阻 变质了 我量的时候 又是好的  我修的时候 就把 这3个条件的元件全部换了一遍  才发现的

网友:
满足条件了,就换个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