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派液晶监视器DP-42LD花屏

楼主(2016-06-21):
就这样的,求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屏应该是杂牌吧,没资料,没图纸,请问这种屏线好找吗?

网友A:
屏线我擦过了,其中有两条是一样的,我调换过了,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我擦过了,其中有两条是一样的,我调换过了,没有一点反应

点一下屏试试

网友A:
能用的液晶驱动板点不了这么大的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的液晶驱动板点不了这么大的屏吧?

可以去某宝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