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 求技术指导

楼主(2016-06-21):
昨天单位拿块硬盘回来 有问题无法读盘了, 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指导书上是黑白的 看不清 请指导下 如何测主板好坏!谢谢

网友:
西数1640的盘,可以用WDR5.3工具先检查看什么问题在下一步。这工具不要随便乱点哟,先备份原盘ROM及模块后保存好在开始维修!

网友:
电压表也不能乱搞啊

网友:
硬盘维修这个可以找个板更换测试一下吧。当然得安装原来硬盘的rom芯片

网友:
这个是固件问题,或是坏道太多

网友:
重刷固件开自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备份ROM,固件再搞,逻辑扫描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坏道,如果不多就加P吧,太多的开SF

网友:
这个维修方案满天都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