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同行第一次拿来说看看我技术

楼主(2016-06-21):
型号:Thinkpad E425
版号:10330-2
故障:不开机
同行第一次拿来机说看看我的技术,这不是给我压力嘛,,,
插电,待机电流0.20A,默想芯片短路了。再按开关,窜到0.7A,屏幕闪一下就灭了,同时掉电,。还能上电,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啪啪拆开,既然是小短路,我就看看哪里发烫,通电,一顿摸。摸到CPU供电上管,好烫,,,我晕,这CPU得烧啊赶紧拆开看看CPU贵不贵,AMD A4-3300M,还好不贵,贵的话这些同行都不修了(抠门的同行)。
拆下CPU,内存,开始处理这块短路,换芯片,上下MOS管,还是乌龟壳的,一顿找才找到。心想这机得秒杀了吧
没有这个CPU,没办法装上原来CPU,内存。开机,没反应,再按开机,没反应,,,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既然之前短路都能开机,为什么我处理短路后都不能开机了呢?开玩笑,我没焊好?赶紧检查了下我焊的乌龟壳,没问题啊,又重新焊了一遍乌龟壳,芯片。还是不信,
收收心,还是从头查起把。去论坛找图纸,一顿找,竟然没有图纸,只找到点位。这个机是要开机才有35V的,按开机,35V出来了,总电流没反应,第一反应是不是后级短路了,量各大电杆对地阻值,都正常。还有就是这个机的通病就是坏待机芯片,D95280

网上定了个芯片,第二天到了,换上这个芯片,装上CPU内存。按开机,上电到0.4A不动了,掏出电流表一顿量,就是CPU供电,集显没出来。肯定是CPU引起的,拔掉CPU,CPU供电果然出来了,因为没有这个CPU,只能网上定了一个,又要等。
第二天CPU到了,怀着激动的心情装上去,按开机,上到0.4A不动了,,收收受伤的心,继续量,CPU供电出来了,各大电杆电压都正常,就是集显电压不出来,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什么鬼。好吧,打开点位一顿量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正常,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换上,按开机,电流如我的心情蹭蹭的往上窜,哈哈成功亮机

坏掉的东西。。。

写贴写了一小时,就是想大家加点分,加分不扣自己分了,也算是给我一点点写贴的鼓励与支持,我会更加努力写帖的。最后奉上点位

网友:
不错,PDF没有吗?

网友:
没有,你要是有的话,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
CPUim 没有坏吧,

网友A: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乌龟管烧了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a5541155 -2

网友:
学习经验可以,但不要发这种没营养的话,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学习,还有加分

网友:
技术人才,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乌龟管烧了

不会把,这应该是上管穿了,烧掉CPU和CPU供电芯片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加分呗,光是说有什么用,不怕被扣分啊

网友:
技术不错,有恒心啊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努力就有收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会把,这应该是上管穿了,烧掉CPU和CPU供电芯片了把

昨天搞了一台AMD 的也是cpu上管击穿,但U没坏还是个板载的U

网友:
换这么多东西,只关心收同行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昨天搞了一台AMD 的也是cpu上管击穿,但U没坏还是个板载的U

我弄了一台Y430的同为CPU上管穿了,修好还可以点亮,但是进不去系统,CPU坏了

网友:
银牌维客说自己小白,谁信啊

网友E:
集显不用过内存再出来的时序,直接查芯片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显不用过内存再出来的时序,直接查芯片就是

说的对!大神就是大神,这的确是芯片引起的集显供电没出来

网友F:
技术不错,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不错,很有耐心

同行拿过来说看下我的技术,这给我巨大压力啊,没耐心是不可能的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一台Y430的同为CPU上管穿了,修好还可以点亮,但是进不去系统,CPU坏了

这个CPU上管击穿,坏U的可能性还大啊

网友:
够坚持的

网友:
这机器很多必须要先刷BISO再换CPU 我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继续量,CPU供电出来了
什么都没做它就出来了?这么神奇?这也写得太简略了。

网友G:
楼主集显供电没有一般都是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走歪路了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挣了多少钱

网友H:
认真对待每一块同行机,打好招牌,同行生意会源源不断的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集显供电没有一般都是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走歪路了

这个确实是有点,因为之前换的是从芯片盒子了找出的CPU电源管理芯片,然后这个被焊过的,上面很脏,不能确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认真对待每一块同行机,打好招牌,同行生意会源源不断的送。。

这个说的是,的确需要耐心的修好每一台机,同行的会越来越多

网友:
我也是修个联想有龟壳的 ,换了龟壳好了,结果一打集显驱动就黑屏,最后把CPU换了才好的

网友:
你开始换的那个CPU供电芯片是不是坏的哦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I:
今天也遇到一台,E425的机子故障为进系统的时候,集显供电掉为0V,其它电压都在的,还在继续中,不知道会不会也是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今天也遇到一台,E425的机子故障为进系统的时候,集显供电掉为0V,其它电压都在的,还在继续中,不知道会不 ...

这种CPU坏的可能性大一点,有换过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CPU坏的可能性大一点,有换过CPU吗?

我也考虑着这个 正在找着呢,现在手上没有这个U,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情况一般cpu会坏 好运气 居然cpu没坏

你是用5秒钟看完这篇帖子的吗?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定芯片等的好累

是的呢,还好我定芯片都会多定两个,一般都有存货

网友L:
订了两次件,我只想知道你收了同行多少钱,本钱多少,利润咋样,,,这种情况我这面同行基本都不干

网友:
一般情况下芯片都是一起换掉

网友:
应该是上官穿了,可惜乌龟壳

网友:
上管烧坏,CPU也爱坏。

网友:
搞这么多  能赚五十吗?

网友:
铁壳烧了容易坏cpu 就是能点亮 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嘛

网友:
嗯,长姿势啦。好经验啊上管击穿一般后级都容易坏!!!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问题多了价钱就起来了,赚不到什么钱。

网友:
忘了帮你加点分,现帮你加吧,不过最多只能加2分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烧坏那么多都搞定了,就不知道价格能收多少,加分顶一下

网友:
cpu供电电路坏那么多件啊。加分

网友:
就是那个臭名昭彰的bd95280,我前几天换了八个芯片都不行,有的加热就ok,有的神经病的触发一下,估计买的都是假芯片

网友:
分已加,请教几个问题呗。intent芯片组的集显供电没出来,除了CPU供电正常外,还要检测过内存,才开出集显供电吧。AMD的集显供电没出来,就直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技术牛逼让同行大开眼界啊

网友:
恭喜楼主的技术又生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订了两次件,我只想知道你收了同行多少钱,本钱多少,利润咋样,,,这种情况我这面同行基本都不干

说实话,如果没好我就亏了,同行都是这叼样,多一点都不修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情况,就是拆掉CPU 就有CPU 供电,装上跟你一样的情况,难道我的也要换CPU 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