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啊,all-sys-pwrgd信号不正常,修不了

楼主(2016-06-21):
今天修了个苹果,不出CPU供电,且掉电,查查CPU供电芯片一下子发现VRON电压才1v左右。VRON是ALL-SYS-PWRGD信号通过0欧电阻过来的,而all-sys-pwrgd连了几个PG,和两个小芯片。all-sys-pwrgd通过3v3-s0电压10K电阻上拉。在上电瞬间发现10K电阻两端都才1.5V左右(每次不一定),去掉10K电阻,发现3V3-s0是正常的。所以一直怀疑ALL-SYS-PWRGD信号。于是把和此信号相连的电阻,小芯片全部拆除,结果还是一样。我就觉得奇怪两个事情:一就算all-sys-pwrgd被拉低,那应该一端1.5,一端3.3啊。二是all-sys-pwrgd相连的原件都拆了,10K电阻两端电压还是一样。我晕了,郁闷啊。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查下二级转换的电压,拆完不会是板层吧

网友:
两年前一心钻研信号级主板维修,到现在发现其实没有屁用,生意淡的要死,没有机器修,赚到钱才是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