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连接AirPlay失败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21):
小米盒子连接AirPlay失败的解决方法

  AirPlay是苹果的投屏协议,小米盒子通过AirPlay与iPhone、iPod touch、iPad及Mac等ios设备连接,方便快捷的投射视频、图片、音乐,但是由于设备型号和系统版本不同,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下面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了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小米盒子连接AirPlay 图1

  一、小米盒子通过AirPlay与ios设备连接方法:

  (一)准备工作:

  1、小米盒子(小米盒子1GB增强版),AirPlay此项功能只针对小米盒子增强版。

  2、IOS设备(IPHONE4s 7.1.1版本)

  查看小米盒子增强版系统版本号是否大于1.1.53。

  步骤:进入小米盒子设置→关于→软件版本。若版本不达标,请升级。

  3、将小米盒子与IOS设备设置再同一个无线网络(wifi)下。

  (二)方法/步骤:

  1、在IPHONE4s主界面的下方上拉出现快捷栏,出现Airplay并点击。如图:

小米盒子连接AirPlay 图2

  2、选择TVhome小米盒子(初始名称为:客厅的小米盒子),点击镜像然后点完成。如图:

小米盒子连接AirPlay 图3

  3、设置完成,手机画面与电视实现同步。

小米盒子连接AirPlay 图4

  二、设置连接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找不到小米盒子或者小米电视:

  ① 进入小米盒子的设置→系统升级,确认盒子版本号是否大于等于1.1.53(仅针对增强版小米盒子)。如果是小米电视请确认是最新版本。

小米盒子连接AirPlay 图5

小米盒子连接AirPlay 图6

  ②检查手机或者ipad所连接的wifi, 再进入小米盒子的设置,确认盒子与手机/ipad在同一个wifi上。

注意:

  有些路由器会有2个wifi信号,一个5G的,一个2.4G的, 一定要将盒子和手机连在同一个wifi信号上。不能盒子连5G,手机连2.4G信号,这样是找不到的,检查无误后,如果依然找不到,转下一步

  ③将盒子或者电视断电重启,然后等5分钟,再看看是否能找到。如果依然不行,转下一步

  ④在第②步的基础上,把苹果端的wifi关闭,然后再打开,等一会。看看AirPlay是否能发现。 如果依然不行,转下一步

  ⑤进入路由器的设置,在wifi的高级选项中,是否有【AP隔离】,如果它是打开的,请把它设成关闭,然后保存,重启路由,然后返回第②步。如果是极路由,请尝试禁用所有插件。

  2、 能找到盒子/电视,但是无法投射视频:

  注:只在控制中心的AirPlay选项中选中小米盒子,ipad和盒子都不会有任何反应,这个是正常的,你必须在手机/ipad端进入视频app播放视频或者照片才能投射。

  ①确认你的AirPlay选项中 小米盒子名字下方的【镜像】按钮是关闭的状态,然后尝试投射视频。

  ②请尝试多个视频软件,例如:优酷、搜狐视频、腾讯视频和苹果自拍视频、自拍照片这5种方式,如果只是某一个软件不能投射,其他正常,那么可能是视频软件自己的问题,请尝试将视频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③如果所有的视频软件都投射没有反应,请尝试将手机/ipad彻底关机,(长按电源键不放),然后重启设备再试试。

  ④如果依然不行,可以直接恢复下你的盒子版本、苹果设备型号、ios版本、路由型号。同时确定下盒子是完全没反应,还是有反应,还是播放失败。

  三、方法和建议

  ①目前已知有些视频软件投射中,如果苹果端锁屏会导致播放中断,建议把视频软件升级到最新版试试。

  ②进入设置-WIFI将DNS改成114.114.114.114。

  ③镜像目前还不能完美支持mac电脑的投射,镜像时有延迟,卡顿旋转镜像后有可能黑屏。以上问题正在改进中。建议大家使用镜像时,盒子尽可能用有线和路由器连接,可以极大改善质量。

  以上是小米盒子Airplay连接及连接时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上面的方法进行操作,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们用天猫魔盒 直接用阿里助手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们用天猫魔盒 直接用阿里助手同步

哦哦 好的

网友(2016-10-09):
非常好,又得到学习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