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一体机 背光开启信号是显卡控制还是驱动芯片?

楼主(2016-06-21):
请教下一体机 背光开启信号是显卡控制还是驱动芯片?

网友:
你有图纸吗

网友:
背光开启一般是由独显的,独显开启,无独显的EC开启,看主板架构

网友:
独显的显卡开启

网友:
找相应的图纸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独显应该是显卡控制,但显卡首先必须读取到屏参数后才会开启,如果集成的,一般为EC开启,但最好看一下实现的架构是怎么的

网友:
一体机显卡的时间多

网友:
这个得看图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