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50G硬盘求解

楼主(2016-06-21):
希捷250G硬盘SATA12V进去边的电感和二极管烧掉,我把电感换了二极管没装,现在硬盘可以使用,缺二极管会不会影响硬盘寿命,请老师帮解谢谢

网友:
二极管要看图片吧,如果是稳压二极管这二极管一脚对地一脚接12V吧

网友:
是一脚接地一脚接12V的

网友:
没多大关系

网友(2016-07-30):
这得看这二极管是干啥用的,我修过一次,去掉二极管好了,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