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诚心请教.晶体管主要分成双极型晶体管

楼主(2016-06-21):
在网上拜了GG大神,也没查到.我们知道,晶体管主要分成双极型晶体管(如三极管)和单极型晶体管(如场效应管)两类.而制造IC的据我所知主要有TTL和CMOS两类,那么CPU主要是由这两种中的哪一种制造的呢?大部分资料上都直接说CPU是由晶体管造的,但具体哪种没说.各位大大们有知道的么?小弟诚心请教.

网友:
CPU里面的大部分成分是MOS晶体管了,有少量的模拟部分,还是TTL三级管。

网友(2016-09-29):
FET也不叫单极晶体管吧,CPU太复杂,模拟部分大多是TTL当然也有MOS,数字部分多数是MOS工艺,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涉及到工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