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启动时咔嗒咔嗒响还能修吗

楼主(2016-06-21):
WD硬盘启动时咔嗒咔嗒响几下就没声响了,是磁头坏了还是别的毛病,还能救吗?

网友:
磁头坏  敲盘了 还修啥、。

网友:
这样肯定修不了啊,都坏成这样了

网友:
磁头坏 磁头坏

网友:
看了大神们的回复,心里哇凉哇凉的!自己的一块硬盘己被判死刑!

网友:
一般磁头坏,如果要数据还差不多可以开盘。。

网友:
要是磁头坏了就报废啦,能修吗比如换磁头我有重要的资料在里面噢,

网友:
一般磁头坏

网友:
可以用编程器刷砍过头的ROM试试

网友:
恢复数据可以搞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扔了!!有些可能是电路板引起的,但很少!

网友:
我已换过线路板还是一样

网友:
9成是磁头坏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磁头坏的,拆板下来刷ROM,再刷固件试下,之前试过因为固件的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