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i7 独显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6-06-21):
HP G6 i7 独显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冷机断电之后第一次基本可以触发,之后一切正常使用,关机之后基本不能再次出发。是什么问题?加焊过桥,换过待机电容,刷过ECbios,桥BIOS.......待机0.013正常 。无线网卡也拆了。裸板测试。

问题找到了。。。居然是开关板问题,,,把开关板上的所有零件拆了,,,还是一样,只剩下开关。后来除了开关针的线其他线都割断,,,好了。修疯了。。。。

网友A:
你就不查触发的条件嘛

网友:
查触发,看看 是不是启动什么电阻,

网友:
这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一步步修咯

网友:
先查下电路,这样没法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查触发的条件嘛

我没学过笔记本维修,都是靠直觉修的,,,一直帮同行修。。。。成功率80%以上。

网友:
EC的上电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这些问题往往想的很复杂,结果很简单。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开关板上的线路开路

网友:
用户手有水就去开机了,然后滴下去 久而久之 腐蚀。。

网友:
修这种机 最好捞钱。。。

网友:
恩啊,开关断线也有遇到过,南桥虚焊也有啊

网友:
无师自通.自学成才

网友:
靠直觉维修,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