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无复位

楼主(2016-06-21):
富士康G31无复位,所有电压正常,IO8718F-S 37针复位脚无电压,请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A:
电压正常  就查PG  时钟

网友:
查下 CPU 电源好信号  出来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  就查PG  时钟

非常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是IO故障,95脚有输入PWROK信号,32脚无输出,换IO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是IO故障,95脚有输入PWROK信号,32脚无输出,换IO后正常

修好就OK了,一般供电正常就查PG和时钟,按照时序来肯定错不了

网友:
查看两个PG有无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