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LM-S2跑E4 E5不亮机疑似通病维修.求加分

楼主(2016-06-21):
    最近接到同行送来几台主机。说有时可以显示有时候不可以显示,说让修下,黑网吧的电脑。三台主机插上电开机,能显示,继续试了好多次,都可以显示,心想同行在考验我的诚实度吗?没问题仍我这里。大概试了2 个小时没出现什么问题,就扔一边去了。
   第二天,同行拿了个显示器过来,说闪屏。测试之后发现是屏的问题,同行问了一下三台主机怎么样了?我说都是好的,。没看到问题。同行说让我多试几次,我说好吧, 同行走了,插上电 。*****不显示了,三台都不显示了。见鬼了
把主板拆下来插上诊断卡跑E5有时候跑E4。拔了内存也是跑那么多不报警

主板型号:GA-MA78LM-S2

故障: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不显示、不显示时跑E5 E4

        内存有换过, CPU有换过。 还是跑E5  E4 .不插内存不报警,心想应该没到内存那一步,
量了一下全板电压, 正常,能跑码。时钟复位应该是有的,恢复了一下BIOS,故障还是一样,
上论坛搜了一下,发现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很多,都没有解决。一下感到无助了。连强大的论坛都没解决这个问题,难道遇到传说中的铁板了.喝口水冷静下。拿起买来的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那本书,看了看挡代码那章。书上说的种种。。。各种打值,正常,未见断线虚焊,各种拆网卡声卡 换IO,故障还是一样,没辙了。冷静冷静....
    冷静回想以前的维修经历,有拆声卡好了的,有缺电压的,有刷BIOS 的。 有CPU坏的。
声卡有拆,BIOS有刷 CPU有换,电压有量,没看到什么不正常的。心想还是重新测量下电压,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忘记测了.
. 在量到这个北桥上边的电感时,发现了一点问题,电压有跳变,从1.2V慢慢地下降到0.75V,量了下旁边的8脚芯片的各个脚位电压,第八脚的电压从1.2V下降到0.75V,,找个芯片换了,量了下电压还是一样的,看到8脚连了一个电容,一端12V 一端0.75V,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容是干嘛的,先吹下来再说,插电上电 滴滴的声音传入耳里,哈哈哈哈 ,心里一阵开心,不着急上内存.量了一下第八脚的电压 、1.15V , 原来罪魁祸首是这个电容,插上内存, 一路跑马亮机。

随手把其他两块拆出来,直接把电容吹下来,通电一路跑马亮机.
        一个小小的电容害的我脑细胞死了千千万, 今天发帖看到提示可以复制图片了。本想试试看,可惜不行,可能是论坛看我长得帅不让我复制粘贴吧。各位版主大大们不会打我吧、?
  一次遇到三块板子是同一样的问题,论坛也有这么多人遇到一样的情况.疑似通病, 所以分享下,求各位大大们加点分,就权当鼓励下新手吧
       感谢【迅维】。打算年底或者明年想去实地去学习笔记本手机维修,不知道还有没有位置?
        加分不扣分 。 实在是没分下东西了。动动你们善良的小手指吧,加个分吧

网友:
哈哈,脑细胞死了千千万

网友:
脑细胞死了千千万,估计你就挂了。

网友:
呵呵 楼主细心啊 ,啊 先收藏

网友A:
内存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B:
现在直接复制图片  要分浏览器的  我用2345的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直接复制图片  要分浏览器的  我用2345的也不行

哈哈 我的也是2345浏览器 。 悲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的也是2345浏览器 。 悲剧了

你可以换IE    IE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IE    IE是支持的

IE用不习惯 , 2345 用习惯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不正常啊

不是内存供电不正常 , 应该是 1.2V的桥供电吧, 没图纸 不晓得具体是哪个

网友D:
这个电容应该是漏电了,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 加分

网友E:
三块板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了。这个住了。

网友:
楼主要淡定啊

网友F:
我对AMD时序不太懂,双桥架构也不是很懂,楼主下次发帖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块板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了。这个住了。

看了论坛里面有说这个问题的但是没解决,刚好又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怀疑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应该是漏电了,加分鼓励

不知道上不上这个电容 有没有关系, 一端12V一端1.15V

网友C:
有时候真的淡定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真的淡定不了的......

搞维修的要静下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上不上这个电容 有没有关系, 一端12V一端1.15V

不对啊,按照道理电容是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啊,要是BOOT的话也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啊,按照道理电容是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啊,要是BOOT的话也不对啊

可是维修好之前我量了好几遍他就是一端有12V一端0.75V  修好之后他是一端1.15V一端12V、 所以我也很纳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对AMD时序不太懂,双桥架构也不是很懂,楼主下次发帖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可以买本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这本书来看, 很好的, 我现在也在看这本书,学着呢

网友:
应该算通病吧  赞一个  下次遇到也许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应该是漏电了,加分鼓励

那个是偶合电容吧,

网友:
楼主哪里的啊要组队去吗?

网友:
能跑码就不怕,最怕不跑码的

网友:
这个真的是通病我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一般这种现象就仍一边了

网友G:
刚开始量是1.2.  过会降到了0.75.导致楼主走弯路。说明。测量电压,要时间要长点,看是否稳定!!!感谢加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本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这本书来看, 很好的, 我现在也在看这本书,学着呢

多少价位,我真穷。

网友:
搞维修就是细心  ,有的时候是要一个号的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量是1.2.  过会降到了0.75.导致楼主走弯路。说明。测量电压,要时间要长点,看是否稳定!!!感谢加 ...

嗯 说的在理, 刚开始也没去注意这个电压

网友:
我还有一块北桥供电一会儿就没了,还没搞好

网友:
相位脚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桥供电,电压不足引起的。

网友C:
要不要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H:
高手。。。。。。 发热了么

网友:
佩服 佩服,楼主技术牛

网友I:
C1397   具体作用  忘记了   坐等  大神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I:
C1397   具体作用  忘记了   坐等  大神解释!

果然是大手啊,PDF 位置图都有, 好强悍的感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 发热了么

没发热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多少价位,我真穷。

主板跟笔记本大搞100多 , 不贵,少吃几天的早餐就可以省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跟笔记本大搞100多 , 不贵,少吃几天的早餐就可以省下来了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有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忘记了 ,我记得是电容是要才行。好像这个电容也并接在反馈的线路上。忘了好多。要被爆菊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有电路图。加上电路分析,就非常精彩了。如果是升压电容,你拆了也不行啊。

网友:
那个是北桥的供电芯片对吧

网友:
问题是解决了,可是为什么?是电容坏了吗?还是设计缺陷

网友(2017-08-30):
跑E4E5是1.2V供电不正常吗,可惜后面的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