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CPU温度过高掉电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

楼主(2016-06-21):
如题,客户拿来一台E40,被之前同行修过,上电电流1.3不动了,拔掉内存电流低一点,立刻掉电。检查显卡烘过,BIOS刷过,对比料板发现显卡旁边一小电感丢失,怀疑因为客户不修干的。补好电感重刷BIOS亮机,但没多久又花屏。为省时间,去师傅那交换主板,回头再换显卡,虽然少赚100块但是规避风险,回头自己再慢慢搞。
装好最后装系统,到一半掉电,各种增强散热都无法解决。因此怀疑接触不良。E40系列都有散热通病,不是显卡过热就是CPU过热,哪怕拿的新铜管过几天也会出现,根本原因是铜管失效,尾部出现裂纹。还有一点就是风扇转速,额定1000多转的因为长时间使用,降低到最高700转。

解决方法:重新拆下散热器,把电感上的硅胶软垫去掉,擦干净CPU上面的所有硅胶,改风扇5V常转,最后处理好装机,问题解决,进系统测试温度最高70多度。

有时候很多头疼难解决的小问题,还是在于细节。不过硅胶软垫不是所有的都得去除而且擦干净的,Y430p系列通病可以采取去掉软垫彻底解决。

第一次发帖,小白维修经验不足,还请各路大神拍砖,谢谢!

ps:改过了没多久真的跟大神们说的一样,还是跑一会测试就过热掉电,正常用不会,继续头疼… 准备订做散热器了,把CPU铜管撇断不要了……

网友:
不会报风扇错?

网友:
只要改5V就行了,别的线不需要去动

网友:
貌似会报错

网友:
怎么改5V常转

网友A:
你这也应该是老手啦吧,还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应该是老手啦吧,还灌水???

从没改过呀

网友:
这结论下的过早

网友B:
没用的 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这个机器 散热器 引起 显卡虚焊 通病来的

网友:
E40改长转会报错的啊

网友C:
E40这机器 风扇供电脚直接接5v 不会报错的 亲测

网友D:
这机器不都是铜管坏了 ?

网友E:
天热了,温度都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 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这个机器 散热器 引起 显卡虚焊 通病来的

是的没错,散热器设计问题,只有这款热管两端会有裂纹,里面填充气会漏。不过已经换过铜管了,再加强散热,交换的主板也是我换过的显卡,显存显卡全部做了一遍,一两年基本不会再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40这机器 风扇供电脚直接接5v 不会报错的 亲测

老师傅们是不是都不爱擦干净硅胶,一是怕弄坏核心,二是擦太干净可能装回去就接触不好了是吧…… 我有几次擦干净可能导致了问题,被师父骂了,后面除了做显卡的基本不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热了,温度都高了

是的,所以修过的机器一定要处理好,免得同一个毛病返修带来的麻烦,别的问题嘛,就看客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不都是铜管坏了 ?

都是铜管两端容易开裂,哪怕仿的装上去没几天也一样……

网友F:
值得鼓励,新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值得鼓励,新手贴。

好的谢谢,多向大神们请教! 不过改过的散热器还是出了问题,这机器无语了……

网友G:
这个确实是个不错的经验。楼主钻研的让人佩服

网友H:
这个E40 很垃圾的,我每次修完必改风扇。。。

网友I:
我们这除尘全部都是擦掉以前的硅脂重新涂的    记忆中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 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这个机器 散热器 引起 显卡虚焊 通病来的

换了铜管 的话 还行,我一般遇到E40  都是 散热器 修显卡一起报价 不然太容易返修了

网友J:
E40好多返修的,麻烦死了

网友:
这款都是散热铜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散热器散热不良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K:
显卡坏的话常转也没用啊

网友L:
买根铜管要不了多少啊

网友M: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噪音太大

网友N:
把电感上的硅胶软垫去掉 拿掉是什么原理 硅胶垫不是给电感散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把电感上的硅胶软垫去掉 拿掉是什么原理 硅胶垫不是给电感散热吗

垫厚了CPU就压不到位了,哪怕有螺丝,就差那么0.1毫米,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确实是个不错的经验。楼主钻研的让人佩服

谢谢,共同进步!其实都是拆装多了,思考哪里有问题,哪里还可以改进,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通病,想通了证明一下,下次类似的问题可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坏的话常转也没用啊

换板了,显卡显存全部换新重新做过了的……常转是为了增加CPU散热,这机器CPU温度高动不动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除尘全部都是擦掉以前的硅脂重新涂的    记忆中没出过什么问题

所有的都没问题啊,那运气可是很好啊。我每次擦干净师父看到就说我,动它干嘛呢,还会惹麻烦,上次教训记不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E40好多返修的,麻烦死了

是的,Think系列带黑胶的都特麻烦,不是掉点就是冒锡,动不动芯片爆了,全新的还死贵,做不好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E40 很垃圾的,我每次修完必改风扇。。。

是的啊,Think还就这款爱坏铜管。别的机器都是坏芯片,它是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买根铜管要不了多少啊

买一根没几天就坏一根,我师父都换了多少次,还是没过几天客户就拿来返修,又温度高掉电,怎么整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噪音太大

提前肯定要跟客户说好的,不愿意后果客户自己承担。

网友(2018-03-07):
这种机器  可以换集成板的  不返修

网友:
还有说,刷BIOS好用,不知道有没有试试的。我感觉是不是,BIOS里面的风扇温度转速设置有BUG?

网友:
e40这机子  要是散热组件问题  改长转也没用    一般修显卡的改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