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不规律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前几天接到下台ThinkPad E440的笔记本,当时是开机不显,反复测了很久发现每次加热显卡就能亮机,遂取了显卡重植过,
嗯这个是有黑胶的,取的时候很小心的盖了很多锡铂纸,掉了此空点,没关系,装上亮机了,以为就这样好了,就丢在了一边。
昨天客人来取机,打开试却点不亮了,郁闷了,客人走后拆开反复测试 ,发现不上电池时,十之七八能点亮,上电池加外接电源偶尔能点亮,在只用电池点亮以后用了10分钟左右,接外电再点打死都不亮了,晾它一会儿偶尔亮一下,
         在这过程中,我按时序测了一下,触发前32,768晶振有波形,(取掉小电池,接外电时测得)即南桥有待机供电,且晶振已看起振。触发后,ec 110#得到开关按键处过来的on/off 信号,在93# 向南桥发出rsmrst#复位信号,并在86#向南桥 发出PBTN_OUT#信号使南桥响应,南桥再向EC发送SLP_S5和SLP_S3.后面略过不提,在亮机与不亮机两种状态下,前面 的信号都正常,只有S5与S3两个信号,只要没测到就开不了机,
         现在我觉得很大可能是这个二合一的桥的问题,但判断不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点拿不准要不要换桥, 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这机器就这问题。桥不稳定!直接换!就是不好换。我遇到几天都快折腾死我了!我换了板子!

网友:
e440的bios   桥都挺爱坏

网友:
昨天发了个桥回来,换了,能正常亮机了,但进系统后会卡顿,根本不能用,因为之前刷过BIOS,现在试着刷回来看看。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主板我直接  叫换班

网友:
有时候换下来 还不一定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