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现在主板网卡打雷,灯常亮,求维修步骤。

楼主(2016-06-21):
一般现在主板网卡打雷,灯常亮,求维修步骤。 本人新人,论坛里学习来的、希望大咖们能帮我。

网友A:
网卡灯常亮,主机开机正常,进系统网卡驱动打叉。

网友:
一般是换网卡芯片就能好。

网友:
直接换网卡就好了

网友:
只要没明显烧坏的电阻,

网友:
只要没明显烧坏的电阻换了就好

网友:
雷击的  一般都是直接把网卡打死了   造成网卡供电短路    换掉网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灯常亮,主机开机正常,进系统网卡驱动打叉。

换网卡,看下网桥到网卡有无断线,网桥到接口有无断线

网友:
拆网卡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