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摔地上少量进水维修

楼主(2016-06-21):
客户送来时候说摔地上,进了点水不开机了,当时忙,就留下来,今天检查过程来说说
电池没电,不用说,拿去充电
上表开机,看电流应该是正常开机了,但是屏幕无显,换屏测试一样,
拆下来测量屏供电5.7V正常的,于是检查显示座子阻值,
发现显示复位脚对地无穷大,机器拿来的时候左侧螺丝柱已经被螺丝打掉,判断可能捓螺丝柱断线
刮开检查后发现线路都没问题,索XD给拖一遍锡,测量刮开的线路没有一个和复位连通的,
干脆找复位点吧,根据图纸找到wifi芯片旁边的复位点,直接飞线指显示座子R46的一端,再次测试 显示正常,
开机测试,发现触摸屏是坏的,换个屏OK,电池拿过来装机测试充点电流只有0.5A 而且不稳定(心想不会又要干U2吧)
换个尾插测试,电流上到1A 稳定,,最后装机发现home不好使,检查发现排线断了一半,哎,咋这么多问题,全部换好,测试OK,通知客户取机了。

店里忙,好久都没发什么帖子了,今天随便写写,有点乱,欢迎拍砖!

网友A:
楼主以前直接就是修手机的吗  还是后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直接就是修手机的吗  还是后学的

很久以前跟师傅学过修电视机,手机电脑都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电视直接转行修手机了?跨度挺大啊。没少下功夫吧。修手机的时候

下毛功夫,维修都是通的,我98年学了3年修电视机,后面一直在深圳中海地产上班,13年才在苏州开店修手机,有电路知识,维修都不是事,手工靠自己连,学不来

网友:
楼主的功底不是一般的好啊,理论知识过硬!

网友:
楼主在地产上班,为啥还要转行修手机啊

网友:
技术不错,这个机器拿到其他家估计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毛功夫,维修都是通的,我98年学了3年修电视机,后面一直在深圳中海地产上班,13年才在苏州开店修手机 ...

楼主很牛哦,自己摸索练手工还是要点衡心

网友:
楼主有恒心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