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00 板号CHIP MAIN BOARD rev2.2

楼主(2016-06-21):
帮忙看下红色圈的地方是电阻还是电容。电阻是多大的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有板号吗

网友A:
可以找点位查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板,帮不了你

网友:
板号CHIP MAIN BOARD rev2.2这就是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点位查下不就知道了

要是能下载到点位图,我还在这求助什么?

网友:
应该是100k吧

网友:
我也需求   希望各位能才上传一下

网友:
没找到点位

网友B:
要是没有图纸 想知道具体阻值可能需要实际板子测量了

有一样的板子的可以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图纸 想知道具体阻值可能需要实际板子测量了

有一样的板子的可以测量下

就是想找一样的板子,不知道有谁手上有这板子。

网友:
电阻如果接电池5脚一般都是100K上拉电阻

网友:
我有这片板子,还需要帮忙吗

网友:
还需要帮忙的话扣个字,我去找出来看下,不用帮忙了我就不去找了

网友:
黑的电阻,黄的电容

网友C:
一般黑色是电阻,橙色咖啡色是电容

网友:
电容吧,量一下一端接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黑色是电阻,橙色咖啡色是电容

被人做过故障了,就是不知道原来是什么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我进来看一下

网友:
灌水拿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