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开机无显示手机发烫

楼主(2016-06-21):
苹果6开机无显示手机发烫
故障现象:苹果6开机无显示手机发烫,外接电源供电,开机电流直接跳到1.3A左右,手摸电源芯片烫手

维修思路:
开机大电流,电源芯片输出的某组电压短路,电源芯片会烫手,短路的负载一般不会烫手.
用外接可调电源输出相应的电压直接给短路的那一组电压供电,摸发烫的地方来判断是电源负载短路还是电源芯片本身短路导致的发烫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电源芯片输出的各组电压对地阻值,发现PP3V0_NAND对地阻值为0
PP3V0_NAND是硬盘3V供电
外接可调电源输出3V电压直接给PP3V0_NAND供电,摸发烫的地方来判断是电源负载短路还是电源芯片本身短路导致的发烫,摸电源芯片不发,摸硬盘发烫

拆下硬盘后测量主板PP3V0_NAND对地不短路,难道是硬盘本身短路?
(注:点位图中的点是标错的)
测量硬盘PP3V0_NAND对地不短路,难道拆下硬盘后短路的地方已断开

用放大镜看硬盘F2脚焊盘旁边的地线漏铜,拆下硬盘后短路的地方已断开

用绿油把漏铜的地方绝缘固化

硬盘重植锡后,重新焊接在主板上,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苹果6无显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937-1.html

网友:
真厉害!思路清晰,观察很仔细!

网友:
硬盘的焊盘   橇硬盘的时候  特别容易漏铜  挺不好弄的

网友:
硬盘之前被换过?

网友:
这样也会短路,手机焊接不简单哦

网友:
這技術好羡慕啊!不是一般能幹好的

网友:
修苹果的大神啊

网友:
拆硬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前天拆了个IPAD4硬盘, 掉点一堆了

网友:
没有值过这个硬盘球。。

网友:
摔掉了吗?

网友:
硬盘供电对地短路了

网友:
这个短路时怎么造成的呢,这个机以前做过硬盘的?

网友:
修一个这个得多少钱

网友:
楼主牛X,这功力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经验来的,楼主技术真牛

网友:
绝对的高手啊

网友:
楼主 这个硬盘是如何短路的 原因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