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R-5421 待机供电芯片就是发热

楼主(2016-06-21):
14R-5421 待机供电芯片就是发热连续换了4个还是热  谁知道只是咋回事呀

网友:
外围短路了,

网友:
你查查负载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输出的供电短路  芯片也会发热的   测一下输出供电的对地值吧

网友:
你看下3  5V对地阻值正常吗,一般很多这种发热的是因为EC或者什么的有短路

网友:
外围短路了

网友:
输出的供电短路  芯片也会发热的

网友:
看看芯片自举的脚的自举电容,和外围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上管G自举基电压不正常,BOOT脚升压电容异常

网友:
二级电压有问题也会导致芯片发烫